加工圆弧部分的工件用什么刀具和测量量具

楼主(2014-05-20):
       圆弧和两平面的长度都有公差要求,表面粗糙度要1.6。。。材料45钢,我用过35°的尖刀两头加工,是可以,但是出现接痕,肯定不行。用机夹切槽刀肯定不行,过渡圆弧要R1.问大侠,用什么刀具加工合适呢?
       其次,用什么测量工具测量可以知道圆弧直径在公差范围呢?要卡在最高处也不容易,三坐标可以测量,但是现场加工就要能知道是否合格

网友A:
看时间应该是昨天,我加工了与你类似空间的零件,先就考虑了会有接痕,准备了一把成型刀,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时间应该是昨天,我加工了与你类似空间的零件,先就考虑了会有接痕,准备了一把成型刀,ok了。

成型刀是自己磨的吗?要是能说详细点或上传图片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成型刀是找别人磨的,用的曲线磨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测量的话,有影响测量仪,2维测量,可以测出你加工的弧度

网友B:
就用35度左右尖刀车,这么大的圆弧用成型刀纯碎扯淡,程序里接刀地方要有过切,然后调刀补,慢慢调直到没有或不明显为止,不取下来测量也只能测量最高的地方,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C:
你这种活还是用成型刀吧。

PS:理论上可以用R1的外槽刀加工,就是T-max要超过10(左边的落差大致算了下是10左右)。但是这么大的T-max,刀片下面的支撑只有1.6左右,刚性不足以支撑刀片进行横拉加工。所以够呛。

网友:
小点的刀可以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线切割样板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活还是用成型刀吧。

PS:理论上可以用R1的外槽刀加工,就是T-max要超过10(左边的落差大致算了下是 ...

谢谢大侠的详细回复
成型刀,要自己磨的吗?

网友(点评):
这个自己磨不好的,找专门做成型刀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35度左右尖刀车,这么大的圆弧用成型刀纯碎扯淡,程序里接刀地方要有过切,然后调刀补,慢慢调直到没有 ...

如果过切的话,直径无法达到公差

网友:
建议找人做成形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