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很小内径8mm,采用脂润滑,怎样密封

楼主(2014-05-20):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不需要高人。我虽然只是工人,也能回答。
如果是深沟球轴承,因宽窄、大小有61800、61900、62800、62900、6000、6200、6300等规格。在这些规格代号后面可以没有后缀或有后缀。没有后缀的,就是通常见到除轴承内外圈只有钢珠和保持架的,使用时需要考虑润滑的轴承。而有后缀的,则是有密封或防尘盖或止动槽,密封和防尘盖可以与轴承内外圈接触或只固定在一侧、另一边不接触;可以轴承两面都有也可以只有一面有;有密封或防尘盖的也可以有制动槽。因而后缀有不同的2LS、LS、ZN、N、2Z、Z、RZ、2RS、RS。这些带后缀的轴承如果是两面有密封或防尘盖的2LS、2Z、2RS类型,内部封装有润滑脂,使用时不需要再加。
机械手常用的内径8毫米轴承一般是两面带防尘盖的619/8-2Z、608-2Z,不用再加润滑脂。你用不加后缀的型号就错了。
这些知识,只要翻一翻设计手册或者轴承样本,马上就可以知道。
没钱买纸质手册,网上要找也极其方便。
常识问题拿出来问,不说你懒,至少也要批评没有学会利用互联网。

网友(点评):
害怕侠经验丰富,小轴承我们也是选用两边带防尘盖的,一般先后缀带2Z的。

网友(点评):
也正是我想说的

网友(点评):
老前辈真是太谦虚了。现在老法师越来越少了,再过一段时间,不知道会不会技术断层了。。。

网友B:
查了下手册:
后置代号:    -2RS
含义:    轴承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后置代号:    -2Z
含义:    轴承两面带防尘盖
后置代号:    -2LS①
含义:    轴承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套圈不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高人。我虽然只是工人,也能回答。
如果是深沟球轴承,因宽窄、大小有61800、61900、62800、62900、 ...

谢谢 您这么细致的回答,您说的对,很多我还需要学习和改进,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手册:
后置代号:    -2RS
含义:    轴承两面带骨架式橡胶密封圈(接触式)

网友C:
确实,这些东西自己查查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些东西自己查查就能解决了

额,问一下您,那个成对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有带防尘盖或密封圈的吗

网友:
这个也是有的,前不久刚用过,稍微找找就能买到了。我是菜鸟,只是碰巧用过而已,这东西还是要多查的

网友:
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高人。我虽然只是工人,也能回答。
如果是深沟球轴承,因宽窄、大小有61800、61900、62800、62900、 ...

大师,再问一下,有一固定端安装两个角接触球轴承,然后中间加一垫片预紧,那个垫片厚度怎么确定

网友(点评):
现在有成对的角接触轴承卖,用成对轴承就不需要在两个轴承之间加隔圈了。如果买的是单个轴承配对使用,要得到预紧力,就需要在内圈和外圈加有厚度差的两个隔圈。内外隔圈的厚度差,需要用工具在设定的预负荷下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