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白色部分可以绕绿色部分转动,连接部分采用什么连接好

楼主(2014-05-21):
求解答,急!

网友:
开口销,不然用什么??

网友A:
看不到其它条件,用销轴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其它条件,用销轴是否可以

这个事机械手手指连杆部分,手部在空间还有一个翻转,不知道改怎么连接,销轴好像还可以,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点评):
可以转动部分镶个复合衬套,要不就是安装轴承了

网友:
要精密一点复杂一点就用轴承加转轴咯.

网友B:
销轴,间隙配合,但间隙也不宜太大,滑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销轴,间隙配合,但间隙也不宜太大,滑配即可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

翻转的时候会不会掉下来呢

网友:
没有支撑肯定掉下来的啊,不知道你是要用来做什么,是相当于一个关节转动吗?那你要有驱动

网友:
自润滑的滑动轴承或关节轴承都没得问题吧

网友:
套個銅套八~

网友:
用个销轴加上球面轴承,这样角向有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