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用电磁阀实现气缸这样的动作

楼主(2014-05-21):
动作:气缸推进——遇到接近开关停止(也就是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并且保持压力)——气缸退回。

现在觉得可以用一个来实现。
问题是:这种阀能不能实现左右位置靠手动换向,中间位置靠电磁?
如果要实现这种功能,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大家一起交流吧(ˇˍˇ)

网友:
可以选择用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
中央封闭的阀门可能因泄露或安装方式问题导致活塞杆移动,建议选择中央加压规格,这样可以确保活塞杆停止状态。

网友(点评):
哦,有道理。中间加压规格的简图是怎样的呢?能贴个与吗

网友:
这个很难做到,气缸想任意位置停止并保持,目前是很少的用到,有很多缺陷,起码保压问题就比较突出,一般用液压缸比较多,要么机构及复杂了

网友:
普通气缸的限位一般都是靠物理顶死限位的,而不是传感器。手动阀可以实现你图上的功能

网友:
位置误差比较大,油缸可以用这个。气缸不介意。哈哈

网友:
气缸用的是体积随压力变化有很大变化的压缩空气,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在任意位置停止并且保持压力”。不到运动死点停止就不能指望保持压力;保持压力就不能在任意位置停止。
行程开关只能起停止工作信号或检测气缸工作是否到位的作用。
另外,气缸有带磁型开关和不带的两种。所谓带磁性开关就是在气缸活塞上装一个永磁铁,在气缸缸筒一端或两端卡装感应开关用以检测活塞位置。两种气缸结构尺寸完全一样,只是根据订货要求装或者不装磁性开关而已。用起来比另加行程开关方便得多。
2楼的说法不对。有一种3位5通双电控换向阀可以在滑阀回中后让气缸工作腔保持压力,但绝不是“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的。
气动的基本常识,切记,切记!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我很赞同您的观点。这种电磁阀我一般只用于断电保护,防止发生严重的撞机事件。像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液压可以满足一般的控制要求

网友:
气缸是达不到要求的。这种电磁阀一般是用于断电保护用的。

网友:
不能,除非你再加电磁阀控制,否则不可以

网友(2014-06-22):
  电磁阀是很难实现的   双电控只是说在你断电的时候也会动作保持  而不是自动回到原位   给楼主说一个笨办法,选用行程合适的气缸,用死限位来确定伸出的位置

网友(2014-09-18):
大家看看伏枥老师的评论,正解,气缸都是只有一通气直接伸出到底,除非中间卡住

网友A:
不知大侠们有没试过在带磁气缸装个感应器,气缸两头都装电磁阀控制通断气,
当到达感应位置时,控制另一边断气,可否实现停在那里?
求教

网友:
楼上的想法有可能可以实现。

网友:
气路别想,气缸停与某位置,不现实实现不了,两位五通阀用与气路方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大侠们有没试过在带磁气缸装个感应器,气缸两头都装电磁阀控制通断气,
当到达感应位置时,控制另一边 ...

停不住的,气体压缩性,冲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