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油路块怎么画?请教

楼主(2014-05-21):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画,或者帮我画一个初稿,多谢!!!

网友A:
  看不懂,啥意思啊!
  图不是有了吗?就是主泵站有点看不懂,为什么在调速阀后面要装个调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啥意思啊!
  图不是有了吗?就是主泵站有点看不懂,为什么在调速阀后面要装个调压阀啊!

我想通过这些来画油路块的三维图,我是做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