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带缠绕机,中间转轴部分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5-21):
有做过线束行业胶带缠绕机的吗?中间转轴部分是怎么实现的?有无现成的轴承?看上去像是滑动摩擦,不知内部结构,滑动摩擦又感觉不靠谱。

网友A:
看了一下,也可以是滚动,装固定的滚柱,就象输送带滚道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也可以是滚动,装固定的滚柱,就象输送带滚道那样

滚柱的话好像只能加在侧面,视屏好像一侧有一侧没有

网友:
没见识过这种轴承,哪个大侠知道结构的来点一下

网友B:
必须有滑差功能,因为,缠绕过程中,半径在慢慢变化

网友(点评):
不会的 胶带是在放线平台的下面,就是一个偏心机构去拉胶带,不存在半径变小

网友(点评):
没搞清楚你说的是啥,你想干啥?

网友(点评):
看了你发的视频了,有一个带缺口的转套,转套上有胶带放置架

网友:
刚看了你发的视频了,有一个带缺口的转套,转套上有胶带放置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滑差功能,因为,缠绕过程中,半径在慢慢变化

我就是想讨论下你说的这个缺口转套的实现方法目前想到就是直接做2个视屏样子的阶梯圈套在一起

网友(点评):
那就做 好了呀

网友:
跟缝纫机原理差不多

网友C:
好像和这个差不多哦。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90

网友(2015-08-19):
见到你想找其它兼职做。兄弟,看到信息回复我,q:三五零九二六五八六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这个差不多哦。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装什么软件才能看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