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做模具的人多吗

楼主(2014-05-21):
SOLIDWORKS 用了几年了,要学模具的话能用这个吗,好像里面的模具栏很简单,没几个工具。不然又得学UG,UG界面不是很喜欢。在网上找了半天这个模具教学很少,是用的人少吗

网友:
那曲面修补像蜗牛一般的。

网友A:
solidworks有一个imold插件,专门设计模具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插件好找吗?和其它软件冲突吗、比如CAD.

网友B:
模具还是用proe比较好点,比较厉害

网友C:
塑料模具,ug曲面分摸成功率最大,所以用的人多,冲压模可能solidwork更人性化,心情效率好,当然都是我瞎猜的

由于ug的曲面能力强,我猜想它修补曲面的能力也强,如果猜想属实,塑料模更应用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有一个imold插件,专门设计模具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可是教程太少了,没办法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还是用proe比较好点,比较厉害

不是说UG比PROE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模具,ug曲面分摸成功率最大,所以用的人多,冲压模可能solidwork更人性化,心情效率好,当然都是我瞎猜 ...

这们这是UG做模具的人多,不过又得多学一个软件很费精力。。。。不过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三维思路通的,很快的

网友D:
ug,proe,sw都可以设计模具,软件只是工具,主要还是看设计者的设计水平.

网友E:
                 楼主。UG界面不喜欢你就不学?是哪个大师告诉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的?哈哈...
 学软件确实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机械类的基础理论太多了,花的时间更长,非常重要。
                             且行且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ug,proe,sw都可以设计模具,软件只是工具,主要还是看设计者的设计水平.

对,现在就是选工具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UG界面不喜欢你就不学?是哪个大师告诉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的?哈哈...
学软件确实要 ...

  我错了,现在决定学UG了。还是随大众比较好

网友(2014-07-16):
我闲现在就用SOLIDWORKS
感觉还可以 加油!

网友(2016-10-06):
实际的水平才是关键,UG,Sw,Proe只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