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俺以前做的一台液压弯管机

楼主(2014-05-21):
这是俺以前为了公司设备搬迁工程而做的一台液压弯管机,大功臣,比国内市场上的弯管机要好用很多,底部有转轴,弯管的时候人基本不需要移动,开关拿在手上,对于长度不是太长的管子一人便可以操作,控制方式有点动、自动,可以设定到想要的弯曲程度自动返回,极大地提高现场弯管效率。因为赶时间,液压缸是利用现成的拆件,外观上没做过多考虑,以实用为主。现在放置了3年多有点惨不忍睹。

网友:
能不能说说多大推力啊,可以弯的最大管径,壁厚是多少,弯角怎么控制,3Q

网友A:
因配有液压站,不太方便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配有液压站,不太方便位移。

配的是微型液压站,一人提着就能走,重的是弯管机本身,还有弯管模具,加起来一人搬不动。

我这个因为是定在桌子上的,移位一般用行车或叉车放到现场。

网友B:
只能弯一种规格的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弯一种规格的管吧?

弯几种规格完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定,我们公司原来有多种不同管径,搬迁设备的时候我根据设备自身流量情况统一采用3种,连接件也同时标准化。模具总共有4个,有三个用来做主管,为了更美观一致做成直径不同弯但曲半径相同的,图上这个是最小的,多数用来做阀口到执行件的管路。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两个小轮子为什么要切边,直接做成一个圆形的轮子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两个小轮子为什么要切边,直接做成一个圆形的轮子不可以吗?

可以的,这是我之前买的弯管机上配的,用这个主要是不想浪费,这个切边主要是为了适应多种管径。

网友D:
顶端齿条带动的是侧位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端齿条带动的是侧位移的么?

是的,现有条件下最方便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这是我之前买的弯管机上配的,用这个主要是不想浪费,这个切边主要是为了适应多种管径。

对于多种管径,不切边也可以,只要控制液压缸的行程就可以了。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多种管径,不切边也可以,只要控制液压缸的行程就可以了。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请指教。

行程对应的弯管角度,弯管直径及弯管质量的好坏需要用模具来控制。

网友E:
樓主,角度和長度如何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角度和長度如何控制的?

控制液压缸的顶出距离就控制了角度。

网友:
做的很好啊

网友:
做的真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两边的小轮有部分不半圆,而是尖角,这样不会造成管道压痕吗?

网友:
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啊?  那一个大轮和两个小轮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很好的设计,如何控制弯管角度,数显能控制什么参数

网友:
厉害~~~~一直想要买一个,看来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网友:
不错的设计,但是感觉上面加齿轮齿条导向没必要。

网友:
正要做弯管就看到怎么一个好东西,省了不少的事。呵呵 。。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弯曲半径貌似不能改

网友:
简单实用,好东西!

网友:
我做过一个合着个差不多的,是为设备的圆弧管量身打造的,没个圆弧都要一个凹模。效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F:
这个 需要油缸的压力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需要油缸的压力很高吧

压力与所弯管子材料、直径、壁厚相关,作为液压工具,多数额定最高工作压力为60-70MPa。

网友:
直接做成一个圆形的轮子

网友:
改变模具尺寸应该可以用于不同弯径的管

网友:
很实用的设计。

网友(2014-10-30):
切边为什么能适应多种管径呢?求解释

网友:
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
比学校的那个弯管机简单,方便!!!!!

网友:
挺好的设计,不错。

网友(2015-10-28):
控制器用的步进电机端子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