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品裂分析(烧结工艺)

楼主(2014-05-21):
我公司现在让外协做了一东西,材质为0Cr17Ni12Mo2(sus316L),先粉末压铸成型,在烧结。
现在很容易断裂,断裂处发亮和发灰。
我的猜想是1、在压铸成型时有空气进入,造成截面空心,不达标。
           2、在部品处有裂痕,一旦用力就会断裂。
           3、烧结时是否会出现温度不均匀,有些未烧透。
这只是小弟猜想(本人对烧结工艺一点概念也没有),
还请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就是没有严格的制造工艺,比较随意,有问题也没有解决措施,现在是一个国内工业界普遍问题,

1,先坚持粉末原始质量,粒度要合格,不能氧化,避免某些杂质,不解决这些,就没有结合力,从你断面看,颜色就有问题,不可能是黑色断面的,要就现在这个断面看颗粒度,结合情况,看金相,一下就可以发现问题,

2,压力要符合工业,从哪个方向施加压力都有讲究,你看看是不是压制工艺有问题,

3,再就是烧结工艺,温度要很准确,不能差不多,没烧透与过烧,都严重影响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严格的制造工艺,比较随意,有问题也没有解决措施,现在是一个国内工业界普遍问题,

1,先坚持粉 ...

谢谢998大侠,金相这我们无法检查的,没有工具的啊。
按理是不是断面不应出现黑色,应该是白色才对?

网友(点评):
你不检查原始粉末,就基本没戏了,举一个数据,比如铝盐不合格,冲击值就绝对过不去,很容易折断,另外,合格品不可能有黑色断面,但黑色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检验,我有经验都不能信口开河,没数据,没有依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998大侠,金相这我们无法检查的,没有工具的啊。
按理是不是断面不应出现黑色,应该是白色才对?

...

恩,我先调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