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写字经常会出现刺耳的声音,别的摩擦中为什么听不到

楼主(2014-05-21):
  上学的时候,老师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刺耳的声音,这声音大家应该都是听到过的吧!
  现在就是想问下哪位能解释下其中的原因?如果说摩擦产生的话,平时在别的摩擦中为什么听不到这声音?

网友:
频率

网友(点评):
大哥,这知道啊,有声音就有频率;问题是咋会产生这样的频率,同1个粉笔。

网友:
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里你首先要看看粉笔、黑板是什么材质?其次还有速度力度等。
那样的粉笔不是均质的多少目的粉末,其中混有较硬的杂质、如石子砂粒等;
石子砂子在瓷质的黑板面摩擦这就产生了刺耳的声音。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应该对;但要是拿石子划黑板会有这声音吗?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是,实践出真知,先要做再要思考,二者都不可少。

网友:
其实是手指头磨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粉笔和黑板材质摩擦产生的声音。。。。。。分比重含有杂质,通过摩擦把杂质摸去的过程会产生这种声音,参考汽车刹车盘。

网友:
大侠,你这道题目在米佬 吉尔。沃克著  徐婉华,叶庆桐译的《生活中的物理学》(The Flying Circus of Physics With Answers)中的声学问题第一题——粉笔的尖叫声.
简单解释如下:尖叫声起因于“顶住和滑动”
例如,捏住的粉笔在黑板上顶住,但当粉笔倾斜到一定程度时,粉笔滑动,随之振动。因此粉笔周期性撞击黑板产生尖叫。当振动减小时,粉笔与黑板间摩擦力增大,一直到笔又一次顶住黑板。

网友(点评):
明白了,是粉笔的周期振动出来的声音吧;怪不得别的地方听不到。

网友:
粉笔中的杂质

网友:
材质、角度、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