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材料小孔加工

楼主(2014-05-21):
如图所示尺寸 孔之间间距0.6mm
材料是 PPS,PEEK
工件打样的时候都没问题
批量做的时候,孔内会有很多毛刺,影响使用功能

补充:
加工设备有用过
专门加工小孔的天马钻
兄弟机加高速钻
一般的精雕机
钻速都在1W5左右
进给量0.1mm

有没有前辈大虾做过这类加工或者设计的
希望不吝赐教
加工出来的零件二次元检测:

网友A:
pps这种材料没用过,有机会LZ给我科普一下其用途和价位。我再想是不是材料本身粘刀,或是你转速过高?建议你用塑钢、或玻璃纤维试一下,我之前使用这些材料,不过最小孔径0.6,没出现你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s这种材料没用过,有机会LZ给我科普一下其用途和价位。我再想是不是材料本身粘刀,或是你转速过高?建议你 ...

PPS加工性能肯定比POM 和玻纤板好
主要是尺寸性能比较稳定
用其他材料担心会破孔
价位我们买差的在400-500RMB/KG  进口的800-900/kg

网友(点评):
价格贵好几倍啊,我们的精度要求也比较高,但感觉还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s这种材料没用过,有机会LZ给我科普一下其用途和价位。我再想是不是材料本身粘刀,或是你转速过高?建议你 ...

你们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转速和进给量是多少?
刀具方面是制的吗

网友(点评):
我们用精雕机或CNC,上次加工我记得转速是在6000左右,进给量没太注意,我们加工外协的。但精度是够的,2丝之内

网友(点评):
钻头用的硬质合金的,你0.4的孔,可以买到0.4的钻头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平底钻  或者改变下钻图角度

网友:
看影像仪是不是怡信的?

网友:
跟贴看看如何加工出来

网友B:
test socket,0.6pitch,你的工艺不对,我可以做,但我不相信你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 socket,0.6pitch,你的工艺不对,我可以做,但我不相信你能做。

请教大侠,加工工艺上要注意什么呢,,
你在哪,或者 我发份图纸给你,这个东西我们有批量

网友:
我做PEEK的时候东西确实做出来漂亮加工性能也好但是边缘毛刺确实会留在那,不过用气枪猛的一吹就吹掉,所以我建议下你加工时候气吹,也许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