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管子的设备振动比较大 怎么办?

楼主(2014-05-21):
上图

网友:
哈哈,是那个带齿轮带动管子转动?天才的设计。

网友(点评):
大侠,那个是实心轮胎好不好,不是齿轮。目前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A:
设计本身有毛病,或者你用跟踪,或者用管内‘软夹持’,

你什么措施都不采取,任由其自由旋转,管子的跳动,转动的不均匀,磨头的跳动这些因素都混合在一起,神仙玩这个,也没辙,

网友(点评):
管子通过挂胶轮驱动 可以减小管子的跳动。另外如果采用“软加持”,磨削力会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本身有毛病,或者你用跟踪,或者用管内‘软夹持’,

你什么措施都不采取,任由其自由旋转,管子的跳 ...

998大侠,能说的更明白一些不?有点明白,还有点迷糊??

网友:
小直径的砂轮动力磨头主轴就不对,砂轮夹持法兰等都是很专业的,否则主轴会抖动,加上工件的抖动引起共振。其实不要用这么小的砂轮,找大的扫把刷一样的磨料轮,效果就好多了。可以制作硬刚辫的磨轮,效果会彻底改善。

网友(点评):
大侠,直径已经从300变成500了,变大了

网友(点评):
还有,要用弹性软轮

网友:
建议使用轻质的弹性纤维砂轮试试,不过超大直径的弹性纤维砂轮可能要订做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提供一厂家。最好是千叶轮。曾经联系过圣戈班磨料,也没有给出很好的方案

网友:
上淘宝,阿里巴巴找磨料磨轮的厂家啊,或者干脆买百洁布自己找个橡胶轮胎外面粘上百洁布好了。硬度要选合适的,会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本身有毛病,或者你用跟踪,或者用管内‘软夹持’,

你什么措施都不采取,任由其自由旋转,管子的跳 ...

998大侠的意思应当是上面还有一个软压点,这样的话即可以避免刚性造成的转动卡死,又可以避免自由浮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过定位和多限位给弄混淆。机构可以多限位,但不可以过定位。通过软限位,有时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2014-07-10):
震动大代表磨削阻力大,在不考虑磨削的时间的情况下,降低磨削进给量。你这设备做的真坑爹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铸管行业就是什么怪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