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密封圈

楼主(2014-05-21):
密封圈就这样装配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

什么油封,具体一点

网友:
如果是外圈金属骨架式,通过紧配合安装就没什么

网友:
骨架油封,看着像U型的,再具体就看应用去查手册吧.

网友:
通轴一根?没有轴肩?4是轴套么?骨架油封放轴套上?密封有作用么?轴承双侧都有油封,润滑再搞油道?

网友:
是不是成品的免润滑轴承座啊
示意图而已吧。

网友B:
很正式的用法呀,市场上卖的丝杆轴承座,就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式的用法呀,市场上卖的丝杆轴承座,就是这样的结构。

那个密封圈是什么密封圈

网友(点评):
骨架油封。

网友(2014-08-29):
看起来感觉像油封保护轴承,还要看你的用途 你如果是想防止轴承的油外溢这样装OK 是可以的,如果轴承外部结构有压力 或者为防止外部结构的油污`液体或其它什么的进入轴承的话 那么你的油封就装反了 油封相对比较平的那个面是作用面

网友:
这是  丝杠  固定端  轴承座  典型结构。
图是这样,但里面还有许多细节呢。比如间隙、预压、轴承型号选择等。
单纯照抄,会出问题。

网友:
骨架油封用于防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