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造型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4-05-21):
我想做一个夹具,只需固定圆柱体,并使圆柱体固定件从上往下放入,靠夹具的弹力夹紧。想用ABS注塑成形,不知道这个造型能不能实现,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为了“一个夹具”就去做注塑?
且不说找不着的到外协厂,注塑模具钱谁出?

不如搞块65Mn线切割成你要的形状,一样用,开口稍微改大一点就OK了

网友(点评):
人家可能不差钱,指明了要用ABS,哈哈

网友B:
能做到,但是不合理

网友C:
这种缺口形式注塑模具很容易实现。

具体的结构来看,7mm和23mm的壁厚对用注塑工艺成型ABS来说都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一个夹具”就去做注塑?
且不说找不着的到外协厂,注塑模具钱谁出?

确实有做模具的必要,价格不太担心,就担心能不能实现,如果有比较好的材料就更好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缺口形式注塑模具很容易实现。

具体的结构来看,7mm和23mm的壁厚对用注塑工艺成型ABS来说都很不合理 ...

对注塑工艺不懂,只是有这么一构思,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到,但是不合理

谢谢指教,我不懂注塑工艺,只是做了一个构思,为了实现固定的目的,可以提供一下合理的数据吗?谢谢

网友D:
量少的话找手板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少的话找手板厂吧

量很大,只是起夹具的定位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配件

网友(点评):
外形简单的注塑件,上千套才能摊出开模费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注塑工艺不懂,只是有这么一构思,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金属结构和塑料结构设计思路不同:
金属结构多是把不需要的地方去掉;
塑料结构是在需要的地方“长“出来。
一般注塑产品,ABS的最大壁厚在3~5mm,再大了力学性能提高有限,而且注塑时产生气泡、缩水等变形也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结构和塑料结构设计思路不同:
金属结构多是把不需要的地方去掉;
塑料结构是在需要的地方“长“出 ...

谢谢,壁厚可以减薄,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满足工件自上而下放入,同时又能夹紧工件吗?

网友(点评):
有专门介绍塑料卡扣的书,以abs的弹性来说,放入定位、取出没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加紧要多大力,具体计算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量很大,只是起夹具的定位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配件

量的话足够分担模具费了,如果可行,至少上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壁厚可以减薄,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满足工件自上而下放入,同时又能夹紧工件吗?

工件挺轻的,应该可以,谢谢解答,收获很大

网友:
量很大,只是起夹具的定位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做到,但是不合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