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机轴的转动变成直线运动,需要参考什么数据?

楼主(2014-05-21):
     大哥大嫂们 ,小弟现在想把电机轴的转动变成直线运动,需要参考什么数据?然后如何进行选择呢。。。先深深鞠上一躬

网友:
用齿轮齿条。

网友:
在电机轴上拴上绳子,当卷扬机用,装上链轮,当升降叉车用,装上齿轮,齿条,也可以直线运动,装上摆杆也行,总之,可选的太多。

网友:
如果规范的讲,你得考虑电机的功率,传动速率,转矩,有可能你还得配相应的减速机。这个根据你的需要来计算速比。还有联轴器。电机的安装方式等等都要考虑的

网友:
丝杆机构即可

网友:
丝杆、凸轮机构、齿轮齿条、曲柄滑块等都是将旋转变为直线运动的。

网友:
齿轮齿条、液压缸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