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用solidwoks画钢丝绳吗?

楼主(2014-05-21):
高手们,有人会用solidwoks画钢丝绳吗?请大家指教,这个我们老师都不会画,网上很少有参考可以拿来学习的,哪位高手懂得多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A:
..钢索缠绕的方式各异,你可以近似写一下曲线方程,再扫描一下,
我觉得吧,你确定钢缆的性能和型号、尺寸之后,用个杆代替,旁边标一下。

网友:
用管件代替

网友:
假如是滚轮这种得话可以在装配体重使用皮带/链这个命令

网友:
我也需要啊

网友:
得看是什么样的钢丝绳了,直的?弯的?卷成圈的?打结的?
其实很简单,各种状态有各种状态的画法,能画出来就成。 最后把材质选好,然后贴图,看上去就很逼真了。

网友:
把钢丝绳的截面画出来然后扫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索缠绕的方式各异,你可以近似写一下曲线方程,再扫描一下,
我觉得吧,你确定钢缆的性能和型号、尺寸 ...

这个附件是同捻的,我要画的是互捻的,是要显现出丝的!如果成股画那就比较简单了,但这种难的我不会,请教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索缠绕的方式各异,你可以近似写一下曲线方程,再扫描一下,
我觉得吧,你确定钢缆的性能和型号、尺寸 ...

这种的有会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索缠绕的方式各异,你可以近似写一下曲线方程,再扫描一下,
我觉得吧,你确定钢缆的性能和型号、尺寸 ...

这种有会的吗

网友:
这种有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