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圆柱销是干什么用的啊,如何使用

楼主(2014-05-21):
内螺纹圆柱销是干什么用的啊,如何使用。还有那个什么抽芯铆钉。

网友:
抽芯铆钉是实现快速铆接的铆钉标准件,一般与专用铆钉拉枪配合使用,可以方便的完成单面铆接。

网友A:
干圆柱销的活啊...内螺纹是拔出来用的

网友(点评):
销就是销,铆就是铆。各干各的活。内螺纹是拔,抽芯也是拔。

网友:
百度一下,内容更详细,看看手册也可以。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A:
干圆柱销的活啊...内螺纹是拔出来用的

内螺纹还可以防止销子掉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