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测工件,工件保温4小时是否合适

楼主(2014-05-21):
rt

网友:
正常的话要8到10个小时,具体要看工件的精度和材料,比如铝件对温度 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2014-06-21):
这个要综合考虑,比如零件的材料、温度,如果是量具要24小时,如果是零件也可做好个测量对比,每隔半小时测一次,看到什么情况下变化最小。

网友(2014-08-28):
呵呵,20度恒温,对于厚度不同等温时间则不同,有相关的规定楼主可以去查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