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配电机(计算其功率)

楼主(2014-05-21):
一条倍速链7M,负载每隔1米有一个重约3KG的夹具,最多9个,速度0.5M/S,应该选用多少W电机,如何计算的啊 ,求大神指点,
37NM够不够。

楼主:
没人赐教啊,在下坐等

网友(2014-12-16):
我也知道点

网友:
37Nm,楼主懂不懂电机选型啊?37Nm是什么概念,那也太大了吧,个人估计200W的电机足够了,最多350W

网友:
表示不懂啊

网友:
找个马达选型的样本,后面有各种传动方式的结构还有对应的公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2015-01-20):
37NM。。晕,这的多少千瓦呀。除非加个减速机。P=TXn/9549。T=umgXd/2000X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NM。。晕,这的多少千瓦呀。除非加个减速机。P=TXn/9549。T=umgXd/2000X效率

T=(Fa*I)/(2*3.14*n1)与T=umgXd/2000X效率 这两公式区别在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