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求助

楼主(2014-05-21):
各位大侠们好,俺是一个机械专业的大四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用到了下面一个机构如图所示,左边那个图,就是当电机5转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蜗轮3与蜗杆1脱离呢,因为今天跟我们老师讨论的时候他说蜗轮不能带着蜗杆转,建议我把蜗轮蜗杆改成两个齿轮,但是我觉得改成齿轮传动以后,传动比就太小了。

楼主:
周向进给的时候是蜗杆带着蜗轮转,在主电机转动的时候蜗轮转,可以带着那个蜗杆一起转吗??蜗轮驱动蜗杆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负载。谢谢大侠们了,俺毕设到最后了,老师说图纸不够丰富,让俺补上这么个机构,

网友(点评):
当电机5转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蜗轮3与蜗杆1脱离呢? 能说清楚点么,没明白主要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
考虑下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周向进给的时候是蜗杆带着蜗轮转,在主电机转动的时候蜗轮转,可以带着那个蜗杆一起转吗??蜗轮驱动蜗杆的 ...

5 是一个主轴电机,8是个伺服电机,5用来提供动力,8用来精确分度,网上都说在主电机旋转的时候让蜗轮与蜗杆脱离,但是怎么实现啊??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蜗轮转动时是与蜗杆脱开的。至于脱开,方法不少。一种方法是让蜗杆平移,蜗轮蜗杆的中心距增大到脱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5 是一个主轴电机,8是个伺服电机,5用来提供动力,8用来精确分度,网上都说在主电机旋转的时候让蜗轮与蜗 ...

谢谢前辈指点,但是确实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设计,跟同学讨论了一下,有人说把蜗轮内部做成自行车飞轮的那种形式,这样的话在主电机转动的时候我轮就不会转动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原理上行不行???谢谢。

楼主:
应该是当蜗杆不转的时候,蜗轮是无法驱动蜗杆转的。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忘大侠指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再添加一个链轮实现蜗杆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