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 的尺寸变化?

楼主(2014-05-21):
轴 材料:40Cr
直径100长500
现在从20度(长度尺寸350.02))到100度(长度方向的尺寸350.02会增加多少?)

谢谢。

楼主:
百度了,大概:350.2+350.2*(100-20)*0.000012=350.536,
j另外,还有其他的影响,仅供参考。。。

网友A:
Δl=Lα(t-20)     Δl——尺寸变化;L——物体尺寸;α——物体线胀系数;t——物体温度。α=6.2×10^-6     Δl=350×6.2×10^-6 ×80=0.173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Δl=Lα(t-20)     Δl——尺寸变化;L——物体尺寸;α——物体线胀系数;t——物体温度。α=6.2×10^-6   ...

40Cr物体线胀系数不是0.0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