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工装

楼主(2014-05-21):
本人有一个不锈钢工件 很小 最大也就40mm多  要做一个工装 加工毛坯件 不需要精度很高 怎么做啊??就加工绿色的那个面 怎么做工装???

网友:
线切割  吧  貌似

网友(点评):
绿色部分带有弧面,你怎么干?

网友:
你打算有什么机床加工的。

网友:
楼主,毛坯料是什么形状的,批量不大的话,可以台虎钳装夹,划线后用锉刀锉;这是一种耗费人力的方法。
不知道你工件的具体尺寸,普通铣床加工的话可能会产生加工干涉。
线切割的话,相对来说加工精度较高,不过成本也高,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
若是有一定的量且一定要用工装也是简单的活。通过你的外形找支撑点,把加工面调整好属于竖直平面上,用铣床的回转盘功能就可以加工出圆弧面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做工装,是大批量的 物件比较小 就40MM大小  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最好能来一张零件图。

网友:
一件活,不大,锉刀锉锉吧!

楼主:
老哥 是大批量生产啊,需要做工装啊 怎么做啊

网友(点评):
可以联系我,QQ:67065924.我公司专业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