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孔刀片磨损快的原因

楼主(2014-05-21):
精镗10MM的孔孔深8.5MM,转速S1000进给F100,材质是40CR调质硬度HRC28余量0.3MM,给位师傅帮忙看看刀片磨损快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跟刀片材质有关系

网友:
单边0.3?你这么低的线速度应该磨损还好啊,主要是怕崩刃。加工多少件后磨损的呢?估计你的刀片韧性够了,但是硬度不够。所以要换硬度高点的材质的话,把转速提高吧,不然会崩刃。

网友:
刀片什么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