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机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4-05-21):
目前我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就是压力机(机械式为主),我在网上搜了下,资料很少。貌似有本书<曲柄压力机>清华大学出版的,唯一我听说过的资料,还没搞到。望各位有压力机设计,维修经验的社友来交流交流。

网友:
你是钢板?要面对压力机?它怎么成了你的大山了?

网友A:
曲柄压力机,何德誉的,很经典的一本书。
具体什么问题,可以说说来看
是机构运动学问题,还是动力学振动问题,还是刚度问题或者精度问题?

网友B:
樓主你說的是衝床嗎?利用電機帶動曲柄,曲柄帶動滑塊,上下運動。我大致看過曲柄與滑塊的連接機構,裏邊還有齒輪的,比較複雜,滑塊的高度是可調的,能調整不同的模高(模高是有一定範圍的)

网友(点评):
你搜一下金豐衝床看看有沒有相關資料。有空我到公司維修部看看有沒有相關資料

网友:
冲床这类网上做的毕业设计挺多的,可以参考下;前阵子刚看过,知道了设备这类设备的步骤。

网友:
我公司生产冲床的

网友(点评):
能给楼主一些直接有效的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压力机,何德誉的,很经典的一本书。
具体什么问题,可以说说来看
是机构运动学问题,还是动力学振动 ...

要不我先说说我们单位的压力机吧。目前我直接接触的都是很大吨位的,400t(公称压力4000kn),1250t,3000t,3500t,4000t,主要是日本小松和意大利的设备,还有少数是仿造他们的,结构比一般见的那些小型的压床要复杂,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說的是衝床嗎?利用電機帶動曲柄,曲柄帶動滑塊,上下運動。我大致看過曲柄與滑塊的連接機構,裏邊還 ...

是的,冲床可能是以前的叫法。

楼主:
昨天单位外面的维修队在拆400t的仿造压力机,看到了地基下面的气垫部分,有些疑问,有人能说说气垫的大体结构和功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单位外面的维修队在拆400t的仿造压力机,看到了地基下面的气垫部分,有些疑问,有人能说说气垫的大体结 ...

楼主:
上面的4图是气垫比较完整的结构了,1图正在装4中最右端的部分,2图是蜗轮蜗杆的特写,3图是气垫最下面的,不知道叫啥,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