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强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4-05-21):
最近厂里准备做个吊架,类似于悬臂吊结构用来吊安全带,自由端载荷计划150Kg
吊臂3米,高度1.6米,有没大侠帮忙算下基座的强度?

楼主:
或者有没高人指点下能不能按照两个悬臂梁模型计算支座强度
支柱自由端载荷按吊臂最大载荷计算?

网友A:
先上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结构图

在家里 ,只能将就草画一下。。

网友:
悬臂计算强度和刚度,立拄也一样计算,机座要计算倾翻力矩。

网友:
可以打斜撑。
竖梁可以斜拉!

网友:
如果用型材就是几步计算,如果用悬架就有的算了。

网友:
跟着学一下

网友:
跟着学习,我怎么感觉更需要考虑粱的抗弯强度,感觉粱要比基座更危险一点,可能楼主没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立柱与悬臂联接处不加点支撑吗?

楼主:
专业丢了好多年了,一点一点拣。。。不得已啊
悬臂准备用三角支撑,现在准备用悬臂与立柱的弯矩选定立柱的材料,看圆钢还是钢管
因为悬臂是吊安全带的,所以正常情况只受自重影响,我最担心的是转角的弯矩过大
立柱基座弯矩用Fl1+悬臂自重弯矩,不知道妥当不妥当啊,请大侠支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