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冲片模具怎么开,难点在哪里

楼主(2014-05-21):
请教高手,这个冲片模具怎么开,重点的难点在哪里,需要特变关注。

网友:
对电机不懂,第一次看到定子片上切槽的,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单考虑加工的话下料模不要考虑那条缝和圆弧,估计槽和圆弧是后期加工的,等离子或者激光。

网友(点评):
这类零件的模具是一边冲裁一边就叠加完成。

网友:
重点的难点在弯曲处,开大了成圆后有缝,开小了合不成圆。还有就是冲裁变形,影响叠片密度。再就是铆接孔与凸台的配合尺寸。

网友A:
定子铁芯,是出模后螺旋卷起来的吗?

网友:
菜鸟1枚,我感觉外形应该没问题,就是切口处的微变和毛刺应该注意;剪口长了,容易在切口处弯曲。

网友:
电机定子铁芯用这种方式做第一次看到,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原材料利用率大大提高了

网友(点评):
我支持这种观点。

网友:
接触过电机转子模具,建议委外做模具,找专业的
一套模具估计10万+

网友(点评):
应该不止。

网友:
冲裁以后进行叠加

楼主(2014-08-17):
引用 网友A:
定子铁芯,是出模后螺旋卷起来的吗?

其实,我也不懂,等着高手来解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