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板可广泛用于制作冷却水箱?

楼主(2014-05-21):
        最近实验室的一台制冷设备漏水了,漏了很多,制冷装置主要负责冷却水的储存和循环,与空调分离,然后列管式油冷却器就失去了散热作用,液压系统烫的吓人,有70度了。哥几个把制冷装置的顶盖、侧盖打开,首先发现大铁盒里边装了一个大箱子,箱子外边包了橡塑海绵,一看就是水箱了,打着电筒找了找,在箱子底部侧面接缝处发现了一个大裂缝,然后看箱子里水都漏光了。
          当时我们都想准是焊缝锈蚀了加上水压给胀开了个口子,然后又拿电筒仔细看了看焊缝,不经意间觉得材料似乎有点像塑料啊,然后仔细探查,用刀划、用手敲,确认这箱子是工程塑料板做的,这下可给惊掉下巴了,水箱一般不是用不锈钢或者碳钢里边刷漆吗,这套系统包括油源站和制冷设备可是花了近百万的,原来是系统温升过高让接口软化开裂了。然后网上查了下资料,PVC是可以用于制冷设备的。问下大家确实有见过PVC用于冷却水箱的经验吗?

网友:
硬质聚氯乙烯材料(PVC)有不错的耐酸耐碱性能,是环保设备行业用得很多的一种材料。
用它来做各种箱、槽常见,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PVC虽然比重比钢铁小,但在通用塑料里,其比重约1.5,算是最大的一种。用于制作箱、槽需要足够厚度的板材,其成本不见得就比用不锈钢低。在楼主的实例里,耐腐蚀和保温恐怕是选材的主要考虑因素。
出现事故,应当是制作质量问题,无关用材。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现在这水箱都成大肚子了,胀大特别厉害,接缝是被拉力拉开的,当初要是套上一个铁笼子就好了;另外与维护有关,设备都用10年了,冷却水都快蒸发干了,居然从没往里边加过水,也没人知道整体结构

网友:
目前知道PVC板当台面用,现在知道了原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