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力学】NO.5 伯努利微分方程推导

楼主(2014-05-21):
    在看沿流线的伯努利方程推导时,对其中的有些数学处理感到有些困惑,想了很久,试图说服自己,但也不知道对不对。

问题1、书中介绍“为将方程沿流线积分,两边乘以ds并移项。”
    我以前的想法是:因为是一维运动,Zz、压强p、速度v是(st)的函数,F=ma中的F(包括压强p)是某一个瞬时状态物体所受的合力,而zpvds是只需考虑瞬时的状态,不用考虑t的影响。
    这么一想按高数中微分的思想来理解F=ma(假设F是变化的作用力F=F(t)),加速度a是为单位时间里力的变化,如果时间极短,那么F就是可以看成这段时间里不变化的力,继而可看成瞬间的力。同时加速度a也是该微元时间里的速度变化与时间变化的比值,局部看该微元时间加速度a不变,那么求得比值就是某一时刻的加速度。
    接上我的问题,给个例子如:əp/əs是压强沿流线的偏微分,不取微分,是因为还有时间的因素。现在乘ds是只考虑瞬时状态,不用考虑时间t的影响。

问题2、压强势能P/ρ怎么理解,重力势能是物体在位置改变时,重力所做的功转化为重力势能mgh

网友A:
楼主这是看的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看的哪本书?

这是交大丁祖荣的流体力学,偏工程一点,手上还有一本国内经典吴望一的。

网友:
压力做功(P1-P2)△V    重力做功△mg(h1-h2)   动能变化m(V1∧2-V2∧2)/2

网友B:
公式用手机打了好久,一点回复全没了,,,楼主你把最后一个公式分别都乘以质量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用手机打了好久,一点回复全没了,,,楼主你把最后一个公式分别都乘以质量m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以前学的工程热力学!关于压力势能我看,能理解了。
压力做功(P1-P2)△V ,这个写法可以改为P1V1-P2V2,好比重力做功w=mg(h1-h2), 推动功PV是储存在物质内的能量如重力势能mgh。是物体固有的能量,如果X质量m,那么P/ρ M=PV,代表质量m的流体(体积为V)具有的推动功,也就是压力势能。

网友(2014-07-31):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02):
关于问题一,楼主是不理解(∂p/∂s)ds=dp吗?我个人理解这就是变量p一维空间分布的全微分,如果是三维的dp=(∂p/∂x)dx+(∂p/∂y)dy+(∂p/∂z)dz, 这是高数上常见的全微分形式,你把它变下,想成沿一个方向的变化量,不就是这种形式吗

关于问题二,把式4.3.3 方程变形下,两边同时除以g,可以得到方程v^2/2g+z+p/ρg=常数, 第一项是物体自由向上运动能达到的高度,叫速度高度,第二项叫位置高度,第三项叫压力高度(静水柱在压力P时的深度),三个高度加起来为常数。这样不知是否可以更好理解些能量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