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回复中“线切割”三个字就来气

楼主(2014-05-21):
看到回复中“线切割”三个字气就不搭一处来。

网友:
线切割是咱社区的万金油啊,不管什么加工都用的上。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加工概念,啥都不懂,有人连‘刀痕’都不知道是啥,听人家说‘线切割’也没见过,就胡扯

网友(点评):
恨铁不成钢啊,应了八爷的“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线切割  线切割线切割线切割线切割线切割线切割

网友(点评):
割鸡 割鸡 割鸡 割鸡 割鸡

网友A:
线切割是的很多加工都变得简单,同事也变得粗糙了
比如齿轮可以线切割,线切割的齿轮只能是凑合能用。刚开始磨合的时候,很涩,甚至有点卡,用不久磨损更快,马上回程间隙就大了。不要求精度的地方可以用。
比如键槽,以前都得用插床,现在有插床这种笨重却功能有限的地方真的很少。用线切割做孔键槽,早起恨不得砸进去,貌似非常紧配合了,用不几天,就压平了,出现晃量了,不能准确传动了。
线切割也是的很多时候设计不再考虑工艺性,反正外轮廓只要在一条线上就行。
但工具毕竟是工具,产品如何,取决于人

网友(点评):
线切割(Wire cutting)可以做到很精细的说,如油割之割一修九,浸水割之割一修七。业界称为氧化层的表面如不去除就如你说的那般,在修四刀后这层的影响就很微小。以上是以慢走丝来谈。

网友(点评):
如果齿轮要求精度,那用这种方法? 范成法也叫展成法,它是利用齿轮的啮合原理来切削轮齿齿廓的。这种方法加工齿轮精度较高,是目前轮齿加工的主要方法。范成法种类很多,有插齿、滚齿、剃齿、磨齿等,其中最常..

网友(点评):
慢丝精度是很高的,快丝是中国人的发明,就是为了取巧,效率高啊。

网友(点评):
大侠问下,割一修9什么意思啊

网友:
慢走丝,中走丝,快走丝,不是一回事的。确实不能用  线切割  三个字简单代替了。

网友(点评):
大师还调皮啊

网友:
线切割是大陆最先广泛使用的数控机床。
想当年,这可是高科技的东西,大家工资才只有每月30到40元的时候,线切割的加工费每千平方毫米是10元。
落难凤凰不如鸡,如今人见人憎,只好叹息一声。
话说,没有好铣工,没有大铣床,要把机器做得漂亮点,怎么办?
把线切割当作万金油使用,确实是不错的办法。
现在激光切割已经是基本加工手段,线切割大限恐怕也近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加工费每千平方毫米是10元没赶上那个时代,激光切割好像对厚度有要求吧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机一般看机器功率、性能,一般10mm一下都没问题,鬼子的三菱割12mm的毛刺就很多了,再厚可能就穿不透了

网友(点评):
前辈,不是憎。而是对一些明明不能用线切割加工的工件不管三七二十一回一句“用线切割”这种不负责任的回复的吐槽。

网友(点评):
虽然是鬼子的东西,别的不知道,三菱lvp3015割16mm钢板,调好之后,是没有毛刺的。但是大族之流就难说了。10mm不锈钢也可以没有毛刺

网友:
割鸡 割鸡 割鸡 割鸡 割鸡

网友(点评):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早木了。

网友(点评):
福尔马林泡澡

网友:
线切割你们说的都是快丝, 慢丝也是线切割啊,精度是快丝的10倍以上呢

网友:
线切割的气势的挡不住的,我们十个人的公司都有6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是的很多加工都变得简单,同事也变得粗糙了
比如齿轮可以线切割,线切割的齿轮只能是凑合能用。刚开 ...

如果对齿轮精度或寿命的要求较高,用范成法加工齿轮?

范成法也叫展成法,它是利用齿轮的啮合原理来切削轮齿齿廓的。这种方法加工齿轮精度较高,是目前轮齿加工的主要方法。范成法种类很多,有插齿、滚齿、剃齿、磨齿等,其中最常用的是插齿和滚齿,剃齿和磨齿则用于精度和光洁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
还有一个神器叫:3D打印,哈哈,万金油

网友(点评):
你最需要吧

网友(点评):
工厂常备3D打印机,哪里需要打哪里,老板再也不为出货发愁啦,哦吔!!

网友:
成本低廉,维护简单,易上手,一个人可以开很多台,线切割在相当长时间内下不了台。

网友:
我们公司很多东西都是用线切割的!冲压模具上、自动化设备上、注塑模具、压铸模具、工装治具上很多都用线切割的!无论中丝慢丝快丝都看精密要求选择的!

网友:
得按要求。不是啥多能用快走丝的,而慢走丝的成本也得考虑
$ n* K# i' R" c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网友:
我们公司的线切割早已落上了厚厚的灰

网友:
我们线切割加工是委外,大多都是键槽加工,一年的量也不大,1-3W左右,老板说委外加工费用贵,当时加工价是0.004元每平方毫米(快丝),最后自己买了机器,请一个师傅,开始自己加工,结果可想而知,工人的工资和其他开销加起来远远大于委外加工费用,现在机器还放在角落里,无人问津。现在线切割大普遍了,只能当切割机使用了。

网友:
线切割最厚可加工多厚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