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台模拟器,液压驱动的

楼主(2014-05-21):
如果想设计一台模拟器,液压驱动的,比如说座椅下用放两个液压缸,然后想让液压缸按照设定的位移曲线动作,应该怎么实现?用什么控制原理?坛子里有这方面的高手,方便交流下··

网友A:
比例换向阀,看来你是想模拟跑车、直升机什么的?

网友:
搜索“飞行模拟器”

网友(点评):
谢谢提示,看到燕山大学有类似的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换向阀,看来你是想模拟跑车、直升机什么的?

系统怎么实现呢··比如4D影院的座椅,想让座椅根据道路的崎岖程度作出不同反应··怎么控制油缸运动特性·啊· 希望做过类似系统的能给出比较详细的方案··琢磨了好久没琢磨出来··对控制这部分理解不深

网友(点评):
这个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说清楚,

网友:
两个液压缸只能作摇摆。
看看三自由度平台的文献。

网友(点评):
三自由度平台六个液压缸。

网友(点评):
看到有能做空间六自由度运动的平台,要六个缸吧··原理类似·主要对实现原理不太明白

网友B:
伺服,响应,算法,机构。。。一大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响应,算法,机构。。。一大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玩意儿。

有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