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得2个接触点压力相同

楼主(2014-05-22):
要做一款实验测试设备,要求2个触点的压力相等。压力不大。
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能实现呢?

网友:
做到 下来的气缸 与底面绝对平行 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绝对平行怎么做到,我觉得难啊

网友:
什么级别的误差精度?

网友(点评):
实验室用的检测设备,精度至少也要0.1级的吧

楼主:
我会装测力传感器,会在数显表上显示。

网友:
用一个简支梁结构能实现。

网友(点评):
怎么样的一个简支梁,能不能再指点一下

网友:
做一个调节装置, 使气缸的重力分布在左右方向上可以变化。调重心位置或加减重。
供参考。

网友:
做一个摇杆机构就可以了,不过应该没有压力绝对相等的。

网友(点评):
我加了2个调节机构

网友(2014-11-19):
气缸杆与一块板或粱为铰接结构(即可有一定自由度)。触点在铰接位置两端相等位置,触点用弹簧连接(伸缩有一定自由度)。看看可否达到效果?

网友:
小伙用注射器自制迷你挖掘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427

网友(点评):
方法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