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锯片取料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4-05-22):
现在有如图多种规格的圆锯片,外径从100~700不等。

以前都人工放片,用砂带抛光两面,抛完一面,再换另一面。每台机床必须要一个工人,劳动强度大,效率也不高。

现在想让自动上下片,我找了下这方面的资料,有类似的设备,锯片堆码好,是用吸盘吸取上下料的。

没具体接触过吸盘,有些问题想请教大侠们,假如是真空吸盘,我看资料上的锯片没有搂如图上的四个装饰孔,真空形成比较容易。现在有这四个装饰孔,用真空吸盘容易实现抓片吗?有个要强调的是,锯片规格不一,装饰孔位置也变化的。

假如用磁吸,我感觉又容易吸2片或更多片起来。

还有锯片上若有水的话,吸取单片又更是难题了。

经验丰富的大侠,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类似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MTE3MTUy.html?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Q

网友:
首先说,那不是装饰孔,

你用电磁吸盘是可以的,先要有一个分片工艺,把一叠片分到皮带上面,排列起来,再用吸盘转移或翻转,

有类似图片,你找一些看看,南方有专门这类厂子,联系一下他们有完整方案给你

网友(点评):
谢谢八爷,分片工艺是可以的,但是我看到的视频是根本省去了分片这个环节,我上个视频连接。

网友:
分张有很多方法,你这个如果带磁,可以用磁力分张,抓取可以用气手指从中间孔夹住假如孔够大。

网友(点评):
大侠看下视频链接,他这种不用分张的更简单。从中间孔抓取的话,中间圆柱定位码堆就不能实现了。

网友:
可以用吸盘组http://www.coval.com.cn/cp/class/?130.html,部分位置泄漏不影响搬运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网站看了,想下载样本资料,下不成,无法连接下载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