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斜齿轮螺旋角如何确定啊?

楼主(2014-05-22):
做毕设需要画个斜齿轮。但是不知道螺旋角咋确定。查看设计库中的零件。用的是螺旋线。不知道螺距是咋确定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斜齿轮要螺旋线?什么情况。

网友:
螺旋角根据中心距计算出来

网友B:
楼主没学好,机械原理再看看哦

网友:
有插件可以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学好,机械原理再看看哦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轮要螺旋线?什么情况。

理解了

螺旋线的螺距╱所在圆的周长=tan(90-斜齿轮螺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