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4-05-22):
如何在不加垫片或者其他。就是正常装夹用程序加工偏心零件?

网友:
你要说清楚在什么床子上加工。比如,在轴上打一个偏心孔,普通铣床,钻床就可以干。

网友:
4轴数控车。

网友:
偏心一般用四抓卡盘找中心的!

网友:
只要带c轴的车床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