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去掉这样的剖面符号?

楼主(2014-05-22):
  如图,在退出“视图管理器”后,剖面符号仍然存在。请问,此时的剖面符号应该怎样使其不显示呢?

网友:
右键点击剖面线名称——可见性前的√去掉

网友:
在视图管理器里的section 选项中把visible 去除

网友:
在视图管理器里的剖面选项,选择无剖面。

网友(2015-04-14):
在做剖面时,去掉剖面线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