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架与基础的连接

楼主(2014-05-22):
门型钢架,高度8米,跨度5米,立柱截面600*600,横梁上有负载150公斤,其他的就是风载荷了,在矿区使用,离铁道机车很近,
立柱与基础用螺栓连接好呢,还是焊接好呢

网友:
一般钢膨胀螺栓/地脚螺栓 做锚固

网友(点评):
焊接也有用的,大虾能不能讲讲,两者的优劣势和注意问题,我学机械的,对这些了解不多

楼主:
下图中立柱角钢这样搭接焊,在钢结构设计中常见吗?为什么不对接焊呢,

网友(点评):
角钢拼接对焊不可靠?,用板搭接,节点的模式包括焊缝的计算都有很多资料可查

网友(点评):
对接焊应该是最可靠的吧,避免只靠焊缝受力,不会改变力的传递路线

网友(点评):
但计算时认为只靠焊缝传力,因为你没有可靠的分配力的模型

网友(点评):
大型钢结构设计时,承受弯矩的场合,一般都避免搭接焊

网友(点评):
各有不同吧,苏式桁架屋盖基本都是双角钢搭接拼接,而美式门式钢架体系则简单明了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下,一般立柱都是对接焊,背面贴板加强。
水平支撑角钢,搭接焊情况多些
有哪些规范可以参考

网友:
可参考图册02sg518,基本都是喵栓联接,直接焊接不容易保证质量

网友(点评):
与基础的连接用喵栓,焊接的话,焊缝直接跟基础接触,难以做防护处理,可靠性不高

网友(2017-08-18):
楼主好样的,这是好东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