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一批机床床身和立柱的木型,哪位社友熟悉

楼主(2014-05-22):
公司要做一批机床床身和立柱的木型
之前都没啥要求
可是这次要求我们先自己了解签木型合同的时候,要注意木型的那几点,例如
1.木型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2.木型可以铸造多少套铸件?
3.型板是什么材料的
等等
我对木型是一窍不通,我都不知道从那下手去查
我也不知道型板是什么玩意,我只是听说型板是用来保护木型的,有型板的木型,做出铸件来外观好看一点,加工量少一点之类的

各位大虾有没有木型合同模板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些简单易懂的材料让弟弟我现学现卖一下

网友A:
木模材料要桦、椴、白松,做模前木头要干燥,做模后表面要涂腊。等等等等多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模材料要桦、椴、白松,做模前木头要干燥,做模后表面要涂腊。等等等等多了去。

还有啥么?有啥资料能给我瞅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模材料要桦、椴、白松,做模前木头要干燥,做模后表面要涂腊。等等等等多了去。

作模后表面涂蜡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不用时防潮。

网友(2014-09-08):
我在铸造厂用树脂砂做过不少机床床身,由于床身7~8米长,床身平卧,导轨面在最下面,浇注系统两头用阶梯式,底下浇道直通导轨。底面是比床身还长的厚铁板,砂箱是四块有孔的厚铁板,四个木模贴着铁板做出机床外型,中间是砂芯叠加成床身的内腔。四块外型带砂的箱板四周围起来,用长锞絲固定。这个工艺比较成熟的。长的箱板要多拉缧絲。这样的木型不算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