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钣金问题

楼主(2014-05-22):
如图所示,我在选择折弯位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折弯中心线位置不能选择,选择确定以后出现折弯可能与其他折弯相融合,至今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请社区的大侠们解答一下困惑,先谢谢了。

网友A:
折弯位置不要选折弯中心线,选择材料在内或在外都行@

网友B:
换个方法试试吧,软件不是万能的。你插入折弯线,SW默认整个零件是沿着折弯线折起来的吧?你想留着中间的不折,那就先画钣金 再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位置不要选折弯中心线,选择材料在内或在外都行@

为什么教程里的实例能选择折弯中心线,我自己做就不行,按照教程一步步来的,就是不能选择折弯中心线,其他的三个都能选,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方法试试吧,软件不是万能的。你插入折弯线,SW默认整个零件是沿着折弯线折起来的吧?你想留着中间的不 ...

我是按照教程一步步来的,教程选择折弯中心线就没问题,我做的时候就出错,现在也没找出来原因。感谢回答。

网友:
楼主试试折弯系数选择K因子看看

网友:
我按照你图上的,自己试了下,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