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角接触球轴承同时使用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4-05-22):
可以直接靠在一起安装吗,或者中间加个轴套 ,下面的图片安装方式有对的吗

网友:
看你怎么用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么,两种情况都可能对的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购买的成对轴承,下面的肯定错;上面的楼主没说清楚隔圈如何制作,用等厚隔圈也是错的。

网友:
看你的使用情况,要求不高都行!

网友:
两种方式都是错的!
隔套位置不对、没有隔套,多余隔套都无法预紧。
轴承方向也得好好研究!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上面的不对!

网友(点评):
隔套有高度差,是可以用来调预紧的,需要比较大的支撑刚度时,通常会用隔套将轴承支撑位置隔开

网友:
只有这两个轴承看不出来啊,其他的装配关系没有

网友:
配好游隙,四边夹紧。图有问题
应该是两头各两个并联,承受双向轴向力。
但是热膨胀怎么考虑?
有问题。

网友:
最好采用DT组合配对的两对轴承,方向相对即可。若采用不配对组合,配磨隔圈比较复杂。
楼主的图不完整啊。

网友:
这样可以看出那个合理!

网友(点评):
轴承如何安装?

网友:
主要看载荷在里面还是外面,,,,,再决定安装方向。

网友:
都可以,只是无隔套的话,是已经配对好的。有隔套的话,可以通过隔套的长度差配预紧

网友:
从载荷的角度去考虑,主要是轴向载荷。如果里面受力就面对面。外侧受力就背对背。

网友:
错了,双列的话一般有背对背安装和面对面。

网友:
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时,分背对背和面对面两种方式,根据载荷的位置选择安装方式,在机械设计手册2008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建议你查阅相关资料。楼主的图应该说安装方式不对!

网友:
两个轴承接触连在一起是不是承受的载荷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