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显示装配图了,十万火急啊

楼主(2014-05-22):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solidworks2010装配体中没出现任何报警之类的,各个小部件、零件均可正常打开。就是总装配图打开后不显示了。求教各路大侠。怎么让我的装配图显示处理啊。十万火急!!!!

网友:
Ctrl+B键试试!

网友(点评):
不行啊,谢谢,好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随便在模型树上右击一个零件   “放大所选范围”  试试

网友(点评):
这样能看见一下,进行下步操作又不行了,看不见了

网友:
可能是你里面的一个零件   离你的装配体主体距离太远     SW默认会全屏显示你的模型   以至于模型被缩放到很小  导致看不见
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  使用内存不足了    保存后重新启动软件、计算机试过了吗?

网友(点评):
正解,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是装配时约束不够导致一个零件跑到了无限远处,全屏显示很小。导致看不见,

网友:
你软件有点问题了内存不足,还有版本也该更新一下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有时候显卡驱动没装好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
重启软件,,,,,,,,N次

网友:
是不是装配图部分丢失啊?提示是否通过自己查找?

网友:
删除视图后撤消。。

网友:
如果装配体没有隐藏的话,5楼可能是正解。* [' F2 L$ a3 b" K
你把零件从下往上一个个压缩一下并且ctrl+7,找到超远距离的零件,删掉重插入一个。

网友:
你可以把不显示的那个视图用鼠标拖着晃动下,再看看它显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