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程中使用“功能量规”的“误废”问题

楼主(2014-05-22):
个人理解:

   大批量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经常使用一些辅助测量工具,像螺纹通止规、光滑极限量规和各形位公差功能量规等。

                 研究了一下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标准,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通止规制造公差都是在产品的公差要求基础上往里缩,牺牲一部分合格产品(边缘尺寸),从而保证通止规检验合格的产品,通过直接测量手段(游标卡尺、投影仪等)判断均为合格。即存在“误废”;

                 但是功能量规标准GBT8069-1998里,我们并不能很直观地看出是否同意存在这种“误废”现象。

请问各位资深的前辈,严格按照标准计算设计功能量规,使用过程中是否存在“误废”现象。生产过程中对于“误废”这种现象的接受程度,如何才能控制误废比例。

还有我理解的包容原则是为了保证配合,最大实体要求是为了保证装配(我接触到的一般都是螺纹连接孔使用最大实体原则),不知是否有误。

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必然存在“误废”,这也是提高检测效率的代价。
消除了“误废”,就存在“误收”,你能接受“误收”么?

网友B:
      按照规定频率检验一般不会存在“误费”现象,因为刀具(或者模具)的磨损是个渐变的过程。在量规用到手感偏紧时就应该及时做出更换刀具等的对应措施了。只有不按照规定频率检验或者设置的检验频率有问题时才会出现超出量规偏差的零件。但是这也只能算工序的待确认,因为最终报废与否还是要根据图纸来确认而不是根据量规直接判定。因为量规只是起辅助测量作用。

     PS:很多作坊连按规定频率检验都做不到,所以就算零件有±1mm的公差,都大大有超差报废的可能。要知道:质量是做出来的,不是检出来的。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

网友:
确定好你的最佳安全裕度

网友C:
考虑过程能力了吗?
易出现边界尺寸,你的过程能力就很低了,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出现废品。
通规稍大一是解决磨损问题,二是解决控制过程能力。

网友D:
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中,量规的公差带是内缩的(看公差带图一目了然),确实存在牺牲部分良品保证质量的情况。也可以和其他国家量规标准对比得出。这和国家工业水平有关系。
至于功能量规,是不是有“误废”就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我说说我个人的理解,大家讨论。
功能量规公差带图分定位部、测量部、导向部。定位部还要分,分别检验和同时检验。
以定位部为例:
通过对比功能量规国标里的公差带图和光滑极限量规公差带图,同时检验时其公差带分布和光滑极限量规都有内缩现象。
分别检验时,定位部就没有。而且你要注意到,分别检验和同时检验定位部的公差分布完全在两个方向上(一上一下)。
因为按功能量规国标的说明,同时检验时,量棒本身就可以用作光滑极限量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必然存在“误废”,这也是提高检测效率的代价。
消除了“误废”,就存在“误收”,你能 ...

我的理解与你应该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规定频率检验一般不会存在“误费”现象,因为刀具(或者模具)的磨损是个渐变的过程。在量规用到 ...

我尝试理解你的意思:您说不存在误废的情况是,批量生产过程的cpk较高,能够将产品精度控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时候的光滑极限量规是根据图纸设计,反而精度要求相比实际工序能力要低一些,所以按您所说的使用状况下,不存在误废。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过程能力了吗?
易出现边界尺寸,你的过程能力就很低了,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出现废品。
通规稍大一是 ...

同意,光滑极限量规比较清晰明了,现在主要是位置度量规等一起功能量规的问题,看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中,量规的公差带是内缩的(看公差带图一目了然),确实存在牺牲部分良品保证质量的情况 ...

多问一句,大部分人脑中的观点就是,只要我三坐标测出来位置度在图纸公差内的,你量规就一定要判断为合格,三座标测出来超差的,量规就要过不了。这种观点对不对?

网友D:
那肯定是不对的,三坐标检测结果是量化的值
功能量规是哑巴规,我觉得在边界区域二者肯定是有争议的。
再说二者使用场所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不对的,三坐标检测结果是量化的值
功能量规是哑巴规,我觉得在边界区域二者肯定是有争议的。
再 ...

一种是检验人员用的?一种是生产员工用的?这样理解对吗?唉。。。生产过程控制太复杂,扯不清,经验不够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用“功能量规”辅助检验,一般我们不把它当做判定不良的唯一标准,“功能量规”我们更多的是用它来发现生产过程变异的苗头。也就是相当于上、下控制线。如果使用”功能量规“检测不合格的时候需要做以下事情:
第一,是否是趋势性的问题
第二,如果是趋势性问题,需要找到原因
第三,对于使用”功能量规“检测不合格产品需要用其他测量设备进行复查。是否真的就不能满足图纸设计要求。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F:
功能检具/量具设计公差在零件公差的5 ~ 15%之间,这里面包括加工误差,磨损等。检具设计有三种策略:
一、接受绝大多数公差范围内零件,拒绝所有超差零件,也拒绝那些符合公差要求但处于公差带边缘的零件。
二、拒绝绝大多数超差零件,接受所有公差范围内零件,也接受那些超出公差要求但处于公差带边缘的零件。
三、接受绝大多数公差范围内的零件,拒绝绝大多数超差零件,公差带边缘的零件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

美国人用第一种策略。其他国家不知道。

检具也应该定期检测,以保证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检具/量具设计公差在零件公差的5 ~ 15%之间,这里面包括加工误差,磨损等。检具设计有三种策略:
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用“功能量规”辅助检验,一般我们不把它当做判定不良的唯一标准,“功能 ...

谢谢,受教了。

PS:生产过程控制实在复杂,影响因素太多,也难怪强悍的公司都是用很多质量工具进行控制的。

网友G:
消除了“误废”,就存在“误收”。。因小失大

老外从不犹豫的牺牲边缘产品,你以为他们笨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消除了“误废”,就存在“误收”。。因小失大

老外从不犹豫的牺牲边缘产品,你以为他们笨 吗?

同意!

我觉得质量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应该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进行过程质量控制,有能力将公差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至于做出边缘产品,导致争议。

网友F:
批量的产品,尺寸是正态分布。质量控制的好的企业,产品尺寸分布在公称值周围,标准方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批量的产品,尺寸是正态分布。质量控制的好的企业,产品尺寸分布在公称值周围,标准方差小。

同意!

看来数理统计知识不能丢啊

网友(2018-06-22):
标准里有宁愿拒收的意思。

网友(2018-09-21):
我觉得质量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应该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进行过程质量控制,有能力将公差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至于做出边缘产品,导致争议。,同意这个

网友(2024-11-22):
标准中有判定标准,  当有争议时,以最大实体的检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