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轴机械臂转动惯量

楼主(2014-05-22):
第五、第六轴运动是耦合的。第六轴锥齿轮传动,输入锥齿轴线与第五轴轴线是重合的,
在算这两轴转动惯量的时候好困惑,难道要重新再生出很多轴出来吗?

楼主:
想了下,这种传动链的转动惯量只能通过折算到输入轴来实现,用三维软件只能算定轴转动惯量。先用proe算出定轴转动惯量,然后再折算。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算的

网友:
应该不要

网友:
算个大概应该就可以了。很精确是有难度的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方法可以讨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