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5782六角头螺栓和GB/T 1228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区别

楼主(2014-05-22):
同时10.9级的高强度螺栓,GB/T 5782和GB/T 1228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门式起重机上螺栓要受剪的时候为什么要选用GB/T 5782上的螺栓。

网友:
一种叫‘设备螺栓’,一种叫‘结构螺栓’

使用场合不同,设备螺栓是用在设备上面的,结构螺栓是用在厂房与平台上面的,你细看,其头部尺寸有差异,具体看施工安装规范吧,拧紧力矩也不同,拧紧方式的规定也不同,

网友:
2楼十分专业么。。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