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式起重机下行走的轮距

楼主(2014-05-22):
门式起重机下行走的轮距与起重机的起升高度、跨度(轨距)和起重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先定载荷系数,定轮压,定轨的规格,定轮子直径,定平衡梁,最终就是各个轮子的轮距,你要按我说的这个顺序,小型的,你参考现在生产的规格系列就可以了,不必自己新改尺寸,没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下行走机构,如果起重量小的,轮子一般是成对装在一个轮箱中,然后两个轮箱靠平衡梁连接在一起。可是 ...

看起重机手册,有专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重机手册,有专门说明

说实话平时很少有时间看手册,都是项目负责人把总体尺寸大致定好,我只是负责拆图、单个零件的计算。但是感觉你不会总体计算的话,好像就是一个瓶颈,很难在有进一步的发展。

网友(点评):
人总有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辈子给人家拆图作孙子,这个没辙,只有你自己突破这个东西,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点评):
我感觉从书本上能看到的找到的都不是最难得,最难得是经验。而经验这个很抽象的东西,真的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学到的。

网友(点评):
经验就是你自己做过一次,能随口就说出来怎么玩,这就是经验,没有其它东西了,当你有经验的时候,你就不再怕谁,但这个过程很艰苦,没有简单办法,纯粹人家给讲的不是经验,经验是你自己的体会,是无价的财富

网友:
8爷说得很有道理,其实总体计算也是看要求一步一步计算的,比如轴直径,行走速度,轮压,花架受力分析等等这些都有据可依的,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