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一台普车大修,要把一根轴重新出图做一下

楼主(2014-05-22):
是这样的,最近厂里的一台普车大修,要把一根轴重新出图做一下,如图。。。。这是我画的CAD图
,问题如下,

第一,作为新手,我查了一下手册,发现好像没有这种断续的花键,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是手册上的画法。。。。。。不知道像断续的这种画法我能这么画吗

第二,花键上我自己也量了一下,是矩形花键,因为我量的大径是48,所以我查到的标准数据是8X42X48X8,而实际测量为6X40X48X10,我问了一下师傅,师傅说花键一般不太按标准来画,是这样吗??作为新人,我一直谨记按照标准来画图,那像这种情况多吗,希望前辈解答。

第三,能帮我看一下,我的制图哪里还不行,哪里有错误,像直径8那个孔,我这样画可以吗,谢谢各位了。

楼主:
先请问版主老鹰,怎么上传高品质的CAD图啊,感觉自己传的不清晰啊

网友:
车床正反转离合器半轴,也是动力输入轴,不是量产图纸,没必要认真。

网友(点评):
一次可以不认真,次次也会不认真,最后脑袋变成浆糊一罐。

网友(点评):
表面粗糙度没有,最近我对这个特敏感

网友:
1.是花键两端有卡簧槽,不是断续的花键;
2.花键的标准参数不仅有外径,还有键宽、高度、精度等;
3.机械是个积累,多看多练才会提高,一下子进入复杂的图不容易。

网友:
还可以了。标注的话   可以尽量做美观一点。还有就是   配合公差的选取确定啦

网友(点评):
糊涂人糊涂判。

网友:
制图表达当然应该按标准画法来画,不是指尺寸要按标准,这个轴上的花键尺寸特殊,应该是结构上的考虑,因为它的两边是正反转的离合器片,另外还有压盘销子从轴端元宝销传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键连接,所以尺寸特殊。
这根轴如果没弯的话,把花键上被离合器片硌出的印打磨平整照样可以用,因为它会影响离合器片分片,导致停车不畅,增加磨损。
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们自己不是专业厂家,最好是买一根原厂的配件。有可能你自己加工一根的最终费用,可以买十根。要不就是加工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好用,甚至不能用。

网友:
这根轴反转离合器被硌成这样,估计操作的人经常用倒车制动,正常使用一般不至于这样,正常使用倒车的机会比较少,用倒车制动,一个是个人的原因,抢时间,另外可能是空档制动有问题,没调整好,停车时间太长,逼得人用倒车制动。

网友(点评):
专业,上学时老师还教我们用倒车制动,说停车速度快。却没想到会对机床损害。

网友:
游击队社友的剖析有见地,他的建议楼主请认真考虑。
花键参数应该是新旧标准打架,按实物画就不错。
单就图纸而言,画法错误多多。如果是练习,不及格。

网友:
图面不是很清晰,公差车不到精度要求,形位公差、粗糙度等需要标明。

网友(点评):
硬伤是画法错误。图画错了,标注再清楚也没有用。

网友:
图纸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就图来看真是个新人,上面问题很大,建议还是买吧,感觉你们也干不了。

网友(点评):
错误多多。不对照实物,你看得清?

网友:
本人建议还是先查查原厂有没有这个零件卖,能买的话就尽量不要自己制造了。零件的画法如果国家有规定就按国家规定的来,至于尺寸你就按实物来。图纸方面,我就得你还是复习下制图书吧,这个画法别人是加工不出来的,加工出来估计也装不上去

网友:
买现成的吧,告诉我机床型号,我可以帮你查有没有现货

网友:
在9楼跟帖:“单就图纸而言,画法错误多多。如果是练习,不及格。"
这就把错误具体说一说:
花键部分画错了。
两端键槽图纸上有表达,但照片上看不到。从主视图看,左面的键槽应该与中间腰园槽成90度布置,右面的键槽则同方向。但主视图下面的剖视让两个键槽同方向,又都与中间腰圆孔成45度布置了。这几个部分的位置究竟怎样?
实物右面的一个直径8的孔,从照片看应与键槽垂直或成角度相交,图纸上表达为与键槽平行,不过画法完全错误。
右面剖视里12通槽与轴外园、内孔的相贯线画法错误。
左面键槽部分应当画局部剖视。有键槽,园的外廓线被破坏,直径不能用键槽边缘投影线标注,应该标注在下面剖视图上。
中间剖视图的槽、右面剖视图的孔该空不空,画上了剖视线。
螺纹应当标注螺纹代号M。
如此等等。

都是些不该发生的基本制图错误。单单楼主出错也就罢了,居然还有觉得画得还可以的,这些年大陆的“高等”教育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人家是学美术的,形不像,意像就行了!哈哈

网友(点评):
就事论事,冷嘲热讽做什么?

网友(点评):
前辈批评的是,有错误、本事不够就需要指出,不然发帖的意义就没了

网友:
这图画得,与实物不符啊!

网友:
制图方面大家都给了很多建议,我回答一下第三个问题中提到的Ø8孔的问题。虽没接触过,但从照片中可推测,Ø8孔很有可能是与其他零件配作的。楼主可以自己考查下是不是配作。如是配作这样的话,在图中你可注明“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