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4-05-22):
如图,铣内腔,C5的倒角,数控铣上做,能能做出来吗?能 的话最大用多大的刀才能做出来的呢?

补充内容 (2014-5-25 22:04):
200×100吧 是一个加工的零件,要求精铣内腔,偶想了半天做不出来的东西啊,不知道谁设计的图纸。。。

网友:
   内腔多大?在数铣上加工R角是避免不了的,但可以最小化。

网友:
这个是线割的活吧,精度不高直接快丝得了

网友(点评):
是腔不是孔。

网友(点评):
哈哈,又是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是万能的

网友:
C5??内腔还有斜角??用R5直接用直径小于等于10的铣刀就可以搞定,空间还比C5大

网友(点评):
说的直接明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倒角什么目的啊

网友:
数控铣上做不出来,改成圆角!
真是缺乏实践啊,如果是学生,建议找个地方实习下。

网友:
先数控铣!!再锉刀整四下。。。。

网友:
这种尖角数控铣床是铣不出来的!建议线切割!具体快丝慢丝看精度吧!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内腔 不是内孔

网友:
如果是内腔的话,铣刀是弄不出来的,不管多小的铣刀还是有R角。建议将其改为R角,如果不能修改,可以采用电火花(如果不是通孔),或者用线切割(在通孔的情况下)

网友:
建议改圆角

网友:
尺寸都没有,上来就问多大的刀,哥不是神仙啊。

楼主:
200×100吧 是一个加工的零件,要求精铣内腔,偶想了半天做不出来的东西啊,不知道谁设计的图纸。。。1 o- e4 D1 x. Y6 J

网友:
如何做也做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图数控铣达不到工艺要求,用特种加工

网友:
是内腔的话可否尝试打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