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细轴出现让刀导致工件头大?

楼主(2014-05-22):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加工一产品,材料40cr,伸出长60,粗车完后,我单边留40丝余量,精车至13.989--14.00,精车后出现让刀,头大里小,(精车时头部倒了一个R1的角),转速2400,走刀0.12,倒圆角是0.05,刀具CNMG120404 。请教各位大侠,我怎样做才能解决头大问题?

网友A:
用顶尖没有?
其实就是锥度
刀尖的运动轨迹与轴的旋转轨迹不平行

网友:
刀尖前进,然后轴向扭矩加大。径向力使得轴弯曲变形。减小进刀速度,多车几次。或者用跟刀架

网友B:
可以先用顶尖试试  再用跟刀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顶尖试试  再用跟刀架试试

小件,没法用吧,床子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顶尖没有?
其实就是锥度
刀尖的运动轨迹与轴的旋转轨迹不平行

我的设备好像没法用顶尖。

网友(点评):
大侠 你用的什么设备 顶尖都用不了 开个玩笑 不会是在钻床上去车吧

网友C:
大小头差很大 对吧?
楼主仔细看刚切削下去的时候轴是不是往外弯掉了。建议精车的时候多车几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头差很大 对吧?
楼主仔细看刚切削下去的时候轴是不是往外弯掉了。建议精车的时候多车几刀。

公差1.1丝,两头偏差有0.5丝,虽说合格,但是刀具一钝,就很容易超差。但是多车几刀,怕效率不高。我就想知道,产生大小头的原因。从刀具上如何更改。

网友D:
你是什么设备!平床 斜床?

如果是斜床身的话 你要检查主轴。。。

平床的话影响的因素就多了,机床的扭曲,水平,刀具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设备!平床 斜床?

如果是斜床身的话 你要检查主轴。。。

平床,后置刀架,津上的小车铣复合。

网友:
不用顶尖的话,我感觉不好保证!

网友E:
细活不建议用CNMG的刀片,太钝,换DCMT11T304或者02的刀片吧,PVD涂层的,线速度低一些,进给也低一些。04刀尖可以用0.4的余量,0.2刀尖可以改至0.15左右的余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床,后置刀架,津上的小车铣复合。

找到原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没

目前就是编程的时候,编一道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活不建议用CNMG的刀片,太钝,换DCMT11T304或者02的刀片吧,PVD涂层的,线速度低一些,进给也低一些。04刀 ...

大侠,您为什么推荐我用PVD图层呢,感觉用了PVD参数都变小了,效率低了呢,?
我对你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的轴小提高线速度很难再提了,所以才选用PVD。留得余量减小,选用了正前角55度刀片。这样就可以减小切削力了。大侠,这样理解对吗,?
还有个疑问,换用了正前角刀片,我的刀杆是不是也要换??我目前用的是负前角值刀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您为什么推荐我用PVD图层呢,感觉用了PVD参数都变小了,效率低了呢,?
我对你的理解是这样的,我 ...

      刀具使用首先要保证的也是首要考虑的是保证稳定正常的加工。这个条件不满足,效率成本都是瞎扯淡。1块钱的刀片每个刀尖只能干1个活,你要用吗?
      PVD因为涂层的关系比CVD刀片的切起来轻快,而且适用于中低线速度,而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要降低切削力以改善变形。
      用正前角刀片的理由基本同上,也是降低切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具使用首先要保证的也是首要考虑的是保证稳定正常的加工。这个条件不满足,效率成本都是瞎扯淡。 ...

谢谢大侠, 我还一个疑问,希望您能回答下。换用了正前角刀片,我的刀杆是不是也要换??我目前用的是负前角值刀杆

网友(点评):
肯定得换的。

网友:
精车两刀比较合适

网友:
转速是不是快了一点,2400了,这么长不会有离心力吗?

网友:
上零件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