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受力问题

楼主(2014-05-22):
钉子钉在墙上,考虑重力,算是2二力构件吗?如果不是,一共有哪些力?

网友:
摩擦力,重力,墙对其的作用力

网友:
挂东西后还有个外力

网友:
什么墙?水泥墙?木质墙?石膏板?。。。?

开玩笑(*。*)?

我往墙上打钉子,喜欢先抹点大酱。。。(我是朝鲜族,家家自酿大酱,不用花钱。说的是以前。。。)

接铁质的水管,更得摸大酱了!

网友:
把二力构件的概念好好理解。

网友:
不算2力构件,首先受到一个重力,墙对钉子的力复杂有抵消重力,应该还有钉子尖部的斜面受到的压力,从而就还有一个摩擦力

网友:
我觉得钉子固定在墙上,应该是重心和一个反作用力而已!

网友:
剪力和弯矩

楼主:
那要是拔出来,再插进去呢,钉子和墙面是垂直的。

网友A:
就是下面这几个图(图中没画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下面这几个图(图中没画重力)

谢谢了

网友:
该看理论力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