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难题,找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2014-05-22):
外径45 内孔34 ,在圆弧倾斜面上打4mm,通孔,边距0.1mm,两孔距公差正负0.05.材料:316L不锈钢。哪位高手有好办法。 我的老办法稍后附上。加工中心上做的

网友A:
先打孔再加工内外圆

网友(点评):
这么好的办法,但是好像大家没怎么理解,我觉得直接方形的材料,钻了孔然后加工内外圆,俩个孔的精准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毛刺就没想到办法,同理先做好内外圆再钻孔的,毛刺是怎么解决的,求教啊。

网友:
也可以用轴装孔内再钻孔 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B:
我没看出难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难在哪里啊

圆弧面上钻孔,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请赐教!

无敌小蒋 -1

网友(点评):
修磨钻头,群钻可以在斜面 圆弧面上打孔

网友(点评):
有斜面钻套?

网友C:
下刀进给慢点,转速高点,定了孔再正常钻。那里难?

无敌小蒋 -1

网友D:
这个在专用简易工装里很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同意。但是工装要成本啊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加工中心,可电火花打小孔, 再用φ4mm钻头扩(或做个同材料的内圆45mm 外方的套套在该工件上,再车个34mm的圆柱体塞进内孔后钻,见示意图 )。

网友:
先钻再镗,用不上夹具

网友(点评):
撞刀了吧

网友F:
简单的办法,车出连体内外圆芯盖工装(要符合外径及内径尺寸),做出钻孔位置平台点,可以钻孔小于4mm,,再用线切割将孔加工到尺寸,提高精度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只能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批量做的话还可以,一两个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材料啊

网友(点评):
赞一个,这才是会用线切割!

网友:
要钻模,就是卡具

楼主:
量大,不考虑钻模!我是用球刀打的孔,速度慢

网友(点评):
从图纸比例看,工件外径在35左右,内孔直径在25左右,用D4特长刃平头立铣刀(二刃背向进刀)要比球头铣刀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下刀进给慢点,转速高点,定了孔再正常钻。那里难?

照你这种做法,断刀具

网友H:
你这个活难点在于夹具和深孔切削和相贯线那处,照我原先想的话内孔定位夹紧力够的话应该直接可以钻!

但是如果钻的话,刀具也是个问题,起码得要10倍镜的钻头,而且是个很大的坡面。所以必须先打引导孔。另外个风险就是十倍镜打到中间部分可能会折断钻头。

如果你要稳妥点的就用钻模!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 我建议有条件就第四轴分度掉头打!

网友(点评):
我估计分头打也不行,中间接不顺的,因为中间刀具吃不到材料,会让刀的

网友:
先将外圆车出来,然后在需要钻孔的地方铣个小平面,然后在定孔位,钻孔,最后加工中间通孔

网友I:
做个内圆外方,把工件套进去怎么样?

网友:
已考虑方案合适,就按照这方案做可以了

网友:
用加长铣刀,分度调头铣削就可以了。

网友:
钻模!不解释

网友:
车铣复合先打两侧孔再做内外圆再过一下两侧孔去毛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办法,车出连体内外圆芯盖工装(要符合外径及内径尺寸),做出钻孔位置平台点,可以钻孔小于4mm,,再 ...

谢谢了,过奖!

网友:
前两天论坛里不是有一激光加工的帖子吗!

网友:
先小刀搞个小平凹台定位,再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你这种做法,断刀具

可能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了。这属于斜面钻孔,钻头受力不平衡,孔容易歪,要整个钻头完全钻进去了才可以正常钻孔,这方法呢是图个方便。你也可用立铣刀干一刀,然后中心钻打孔,再钻

网友:
如果保证不了精度就线切割吧。

网友:
5丝不算高,我做的话也会先加工个平面再定点打孔

楼主:
钻头打,即使在四轴两面打孔,当打到与内圆交叉处,钻头单边受力,一边是空的,都很容易换钻头!这个图尺寸不是正确,下周我把原图发上来,大家就明白,用钻头大的缺陷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量有多大,而且坯料是什么样子的,是管材还是棒料?这个很重要吧 ,如果管料量大,而且内孔尺寸一致性高的话,我觉得可以中间装心轴来钻,316很粘刀,慢慢钻

楼主:
谢谢大家宝贵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宝贵建议!

网友:
在圆弧上加工孔时.我通常先用铣刀铣平.再钻孔.如果材料不是太硬.直接把钻花磨成铣刀形状也是可以的.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弧面上钻孔,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请赐教!

小于4的铣刀铣个小平面,再定点打孔

网友:
这个产品要是量大点,肯定是管料做,什么打孔后再加工内孔肯定就不可行了,个人觉得16楼的思路正确,外方内圆的钻模,套住产品外圆内孔,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思路,什么用铣刀都是不现实的,4MM的内孔用铣刀那得多久一个啊?316L的材料出名的难加工,又不是POM,PA66这些材料用铣刀还可以

网友:
斜面钻孔,孔深、薄边距是这零件的难点,还是打孔,线切割比较合适。其余的钻也能打出来,要么慢,要么零件超差。

网友:
这活钻头不好干,不管是单边钻还是两边对钻,孔距公差无法保证。因为钻头钻至靠一半左右深度单边受力会让钻头偏离中心的。

网友:
期待更好的解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不是高手,只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弧面上钻孔,您有什么好办法吗?请赐教!

我们一般是先上车床车出内外圆,,然后上铣床先用中心钻打孔,保证精度后再用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个内圆外方,把工件套进去怎么样?

钻到圆中心的时候还是容易断钻头,钻头细小

网友(点评):
外面有个内圆外方的套子,里面有个圆柱体,都是同样的材料,这样就已经不存在斜面了,实际上就是一块整体没有曲面了。,完全当个整体材料在钻了,精度完全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加工中心,可电火花打小孔, 再用φ4mm钻头扩(或做个同材料的内圆45mm 外方的套套在该工件上,再 ...

这样有可行性

网友:
边距0.1,恐怕楼主的孔不是两个,而是二排!按图示轴向排列两排孔,钻头打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专用简易工装里很容易实现.

:handshake

网友:
先穿孔机,后线割,钻头不靠谱。

楼主:
感谢大家踊跃支持,明天会将图纸和问题点,更新和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
这个产品,我个人在做的时候,发现钻头没法打的,到中间交叉的时候,钻头单边受力,很伤钻头!

网友:
看了那么多人说的只有电火花再扩孔的那位朋友说的方案合理。可以保证精度,别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用铣刀铣也可以吧

网友:
解决刀具的刚性就好了,先钻中心孔再用钨钢钻头加钨钢铰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线铣平面在钻孔然后加工内圆,如果先加工内圆那就得里面加个套了

网友:
这个活我早就说过了,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铣刀全程加工孔,要使用加长过中心刃3-4刃的铣刀配合IDS免干涉刀柄就可以了,工件装上第四轴就可以保证轴孔同轴心了。钻削是非常别扭的,而过中心刃铣刀前程是插铣,中程是钻削的掏空铣,剩余就好办多了,完全可以不需要钻套一气呵成。

IDS刀柄是免干涉设计的,刀杆外的套圈很薄,做到了足够的刀杆夹持刚性又不会与工件与夹具的接触,避免了加工路径与工装的干涉。所以是免干涉刀柄。

2刃立铣刀可能不适合,因为刃带与孔壁接触带过少,不利于维持铣刀杆刚性,容易造成刀具损伤或者会让孔径超差,所以建议使用2刃以上的3或4刃立铣刀增加刀杆与孔壁的接触来提高刀杆的刚性。

如果有合适的免干涉刀柄加上合适的3刃立铣刀甚至可以不用翻面加工,直接穿透上下两个孔,那就不需要第四轴工装了。不过看样子国内能找到这样的强力刀柄是很难的。

网友:
这个活我早就说过了,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铣刀全程加工孔,要使用加长过中心刃3-4刃的铣刀配合IDS免干涉刀柄就可以了,工件装上第四轴就可以保证轴孔同轴心了。钻削是非常别扭的,而过中心刃铣刀前程是插铣,中程是掏铣,剩余就好办多了,完全可以不需要钻套一气呵成。

中心刃铣刀前程是插铣,中程是掏铣,??

工件装上第四轴就可以??

加长过中心刃3-4刃的铣刀??

不解?啊

网友:
设计工装

网友:
加工中心上做的话,可以用一个2刃4mm的立式铣刀先锪一段平面出来,平面的大小正好可以保证打4mm孔的位置就可以了,如果中心距要求较高的话,需再使用一把定心钻定位,然后再打4的孔。

网友:
钻孔好像难以达到要求

网友:
8#的办法也可以实现的,但是要外园和内孔精度要蛮高的,还有就是打完之后夹具不好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加工中心,可电火花打小孔, 再用φ4mm钻头扩(或做个同材料的内圆45mm 外方的套套在该工件上,再 ...

理论上是可以的,外圆内孔要做到H7

网友:
需要工装伺候

网友:
先锪个平面,再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孔再加工内外圆

这样不会撞刀吗

网友:
要在我们这,可能用块方料,在车铣复合上先钻位置孔,然后再加工内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活难点在于夹具和深孔切削和相贯线那处,照我原先想的话内孔定位夹紧力够的话应该直接可以钻!

但 ...

什么是10倍镜的钻头?

网友:
做工装好加工,就是增加成本

网友:
做个夹具,夹具只需要保证工件放入夹具能够保证工件水平,吧工件放入夹具之前先穿好孔,再把孔进行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加工中心,可电火花打小孔, 再用φ4mm钻头扩(或做个同材料的内圆45mm 外方的套套在该工件上,再 ...

感觉这才是正解

网友:
不知道批量是多少,单件还是比较好做。

网友:
进网站看到第一个帖子,果然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有一个东西要钻孔,但是精度要求没这么高。

网友:
先用铣刀慢慢下刀,再钻,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上看,孔与中心孔不贯穿,可以这样考虑工艺-批量用:
10-加工中心孔
20-钻贯穿孔(长径比较大,可以分两次旋转180°加工)
30-加工台阶孔(正好将两次加工的贯穿孔中间的接刀刀痕去除)

若是单件,那就线切割吧。

网友:
同意8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