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35到40度的合金钢怎么攻牙比较好,急

楼主(2014-05-23):
      M3和M4丝攻攻牙合金调质钢,硬度HRC35到40度,通孔,丝攻很容易断啊,攻不动怎么办???,手攻,M4的底孔是3.3或3.4,但攻不动,攻击一点进去就不行了,使点力丝攻就断了,这可怎么办?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急急急!

网友A:
用高速钢手攻丝锥,把底孔加大到3.4或3.5,手攻丝锥是一套3支,头攻,二攻,三攻。慢慢攻该能攻的下。40度的硬度是可以攻的。如果还是老断,说明你材料有问题,硬度比实际偏高或者是材料和硬度不均匀,考虑用电火花打牙吧。

网友:
高硬度的材料攻牙可以局部退火,然后再攻牙

网友B:
我司做刀盘体的硬度都是40左右,用osg的cpm的丝锥很轻松啊

网友:
用不锈钢专用油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钢手攻丝锥,把底孔加大到3.4或3.5,手攻丝锥是一套3支,头攻,二攻,三攻。慢慢攻该能攻的下。40度的 ...

专业的回答,我使用的就是高速钢丝攻,但是没买到一套三只的,貌似不太好买,我再打听打听,硬度不是特别硬,高速钢钻头可以钻动的,若是有头攻  二和三攻应该问题不大,还有一个就是假设用硬质合金丝攻效果会怎么样?会更容易断吗

网友(点评):
丝攻越硬越易断,特别是有螺旋排屑槽的硬质合金机攻丝锥用手攻不好撑握出力,最容易断。机攻还是用攻牙机来攻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当然对于普通A3钢或45#钢来说,用机攻高效牙又好。对于40度以上的就不是很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做刀盘体的硬度都是40左右,用osg的cpm的丝锥很轻松啊

那么你公司刀盘一般底孔是标准的还是偏大的呢?OSG的我没用过,不过可以试试,我这是手攻,会不会比机攻更容易断丝攻呢

网友(点评):
定制的3.35的钻头 那个丝功手功也可以用'不过感觉有点浪费 这么好的丝功

网友C:
楼主;如果螺距是M4*0.5螺纹,先钻孔再用3.5-3.6钻头扩孔(工件有硬度,钻孔时工件内壁会产生硬度层,扩孔可消除),另外试一下不锈钢专用攻丝油,型号C62,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可以加玉米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螺距是M4*0.5螺纹,先钻孔再用3.5-3.6钻头扩孔(工件有硬度,钻孔时工件内壁会产生硬度层,扩孔可 ...

感谢各位好人

网友:
切削时要考虑被切削材料的条件,再去选择合适的刀具。